零速满转矩加载+四象限运行选型

楼主(2020-07-28):
现在有个需求,需要0速(静止状态)电机能施加额定转矩,同时运转时会工作在四象限(发电、电动),功率大概30-50kw,有没有推荐的电机和变频驱动系列? 好查找资料

网友A:
你先找找哪个品牌有回馈制动单元,才能实现你四象限功能。电机、变频器实现你要求的功能没啥问题。

网友A:
回馈制动单元价格较高,接近相同容量变频器的价格。看看英威腾、艾默生等。

楼主(2020-11-12):
引用 网友A:
回馈制动单元价格较高,接近相同容量变频器的价格。看看英威腾、艾默生等。...



谢谢,功率不大就20来kw,考虑成本原因准备直接上制动电阻了。不回馈。

网友B(2020-12-15):
当资料保存吧,省的总结了,多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