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步科DTools3.5.0软件问题

楼主(2020-07-28):
当我打开在DTools 3.5.0(内部版本200417)版本中保存在3.5.0(内部版本20016)中的项目时,遇到一个问题:配方输入不再起作用,输入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均为0在Windows 10上的Apple MAC OS并行空间中使用DTools

网友A:
配方是配方列表中的配方吗?是单精度浮点数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配方是配方列表中的配方吗?是单精度浮点数吗?



是配方列表中的配方.浮点数是否为32位。 我可以重现该问题,这似乎是该软件版本中的一般错误。

200417版本中,配方输入不适用于浮点数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小当家你我他"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配方是配方列表中的配方吗?是单精度浮点数吗?】进行回复:        --------------------------------...



 这个是软件bug,加个补丁就好了

网友C(2020-09-04):
 进来逛逛,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