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莫名奇妙的崩溃——慎点!

楼主(2020-07-28):
上午画图时软件突然崩溃了,

图一是自建的部件库数据无法使用了。。。。而且没备份;

图二是所有的原理图页的样子,惨不忍睹!

图三是图二的放大视图,

见多识广的工控网友请帮忙看看,是我误碰了设置,还是软件自己崩溃造成的?

******************************************续更分割线*******************************************

打开以前所有的项目都如上,看来要重装软件了!

网友A:
所以说这个需要谨慎呀,尽量复制系统自带的宏和文件,加以修改,或者就是单独放在一个文件了,不要放在系统盘,能找到就可以了,最好还是在软件默认自带的库去做的

网友A:
这个需要你自己的创建的库和宏放在一个你能找到的文件,之后更新同步或者放到软件系统的文件里,记得多复杂一份,以防软件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