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原理图

楼主(2020-07-28):
电磁流量计概念

  电磁流量计全称为磁电式智能流量计。其优点在于结合旋涡流量计和电磁流量计的优点,是一种最经济实惠的智能流量仪表。电磁流量计的结构主要由磁路系统、测量导管、电极、外壳、衬里和转换器等部分组成。

  电磁流量计的优点是压损极小,可测流量范围大。最大流量与最小流量的比值一般为20:1以上,适用的工业管径范围宽,最大可达3m,输出信号和被测流量成线性,精确度较高,可测量电导率≥5μs/cm的酸、碱、盐溶液、水、污水、腐蚀性液体以及泥浆、矿浆、纸浆等的流体流量。但它不能测量气体、蒸汽以及纯净水的流量。

电磁流量计工作原理

  电磁流量计的测量原理如图1 所示。根据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导电液体在磁场中流动会产生电动势E,它与磁感应强度B、导电液体平均流速v 成一定比例关系:E =KBDv

E———导电流体在磁场中产生的电动势V;

K———比例系数,在管道内径D 和磁感应强度

B 不变的情况下,K 为常数1;

B———磁感应强度T;

D———测量管内径m;

v———导电液体平均流速m/s。

电磁流量计利用上述函数关系推导出v = E /( KBD) ,实际测得的是液体流速v,再通过被测介质的体积流量QV = πD2 v /4,计算导电流体介质的流量。

2、计量系统组成

  电磁流量计主要由两部分组成: 流量传感器和信号变送器,如图2 所示。传感器上的励磁线圈接受变送器传输来的励磁电流产生磁场,输出感应电动势信号; 信号变送器则将感应电动势信号转换为流量信号或模拟量信号送至控制系统。电磁流量计按组成方式分为一体式和分体式。

  电磁流量计稳定工作另外一个重要条件是接地。当流体流动穿过磁场时,以导电流体本身作为参考电位,在测量管一侧电极产生正电势,另一侧产生负电势,形成电势差。但此电动势信号一般只有几毫伏,易受外界干扰。为防止干扰,将参考电位接入大地作为零电位,保证传感器输出精确稳定的信号。传感器和转换器的接地端必须与被测介质同电位,才能构成对称的输入输出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