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_panel倾斜支架无法布线

楼主(2020-07-28):
求助!!!前提:原理图正确,图形宏设置了连接点排列样式,正确放置在Propanel中;问题:安装导轨放置在同一安装板上可以实现布线,但是当安装导轨放置在倾斜支架时,无法完成布线,请问各位老师像下图这种的倾斜支架如何实现布线?

网友A:
你自己定义一下布线路径 不知道行不行  可以试试看的

网友B:
可以手动定义路径。、

个人建议

你做个3d布局图就可以了,接线是他们自己去做的 也是他们自己去接线,根据现场实况,现场情况去做的,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反而人家就感觉不是不适应,除非你的公司都是标准的一套理论,之后线的长度等等,这些都是一套的,我只能说做到布局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定义一下布线路径 不知道行不行  可以试试看的



主要是一排百十个端子,难道要一个一个定义,那岂不是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手动定义路径。、个人建议你做个3d布局图就可以了,接线是他们自己去做的 也是他们自己去接线,根据现场实况,现场情况去做的,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反而人家就感觉不是不适应,除非你的公司都是标准的一套理论...



公司正在向线束数字化迈进,所以虚拟布线这一关还是要走的。

网友C:
方法1:忽略支架倾斜造成的误差,垂直安装板放置只会略微增加导线长度,实际影响不大;

方法2:调整倾斜支架与U58号线槽的相对位置,探究是否由于相对位置的改变影响到了端子与线槽之间的默认路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郭远林"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可以手动定义路径。、个人建议你做个3d布局图就可以了,接线是他们自己去做的 也是他们自己去接线,根据现场实况,现场情况去做的,如果你这样做的话...



这个还是购买正版的吧,人家有技术支持的,前提是公司打算发送线束这块,

网友D(2020-09-02):
不要设置接线方向或者方向朝上试试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