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部件库打不开

楼主(2020-07-29):
打开部件库管理出现图中这个提示

网友A:
你的部件库安装在哪个文件,或者重新安装软件,,可以在设置看一下

重新安装软件,把软件的部件等等默认目录换成其他盘试试,别换成系统盘了

网友A:
还有就是你的数据库可能是导出去

这个不能打开呀,打开就找不到了

要不 我重新上传一下这个MDB的数据库,你下载之后按照目录导入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B:
我也打不开,找不到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打不开,找不到库



重新安装软件或者到我的版块下载这个MDB格式导入试试

网友C(2021-01-26):
http://bbs.gongkong.com/d/202101/850716/850716_1.shtml去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