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单点控制正反转程序

楼主(2020-07-29):
我这有个S7-200smart,用变频器过载信号控制正反转~循环的,这段程序搞不来了,哪个大神帮忙说说

网友A:
你的标题是单点控制正反转,那么此类程序网上很多啊。

网友B:
利用触点上下沿脉冲的指令

网友C:
楼主你是想I/O控制还是,通讯控制,说一下要求,然后我在知道怎么帮助你

还有你变频器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是想I/O控制还是,通讯控制,说一下要求,然后我在知道怎么帮助你还有你变频器型号。...



就是正转到变频器过载就开始反转然后到过载了又正转的往复运动,用开关不方便想用22F-D4P2N上的继电器常开信号

网友D:
image.png用取反指令可以比较简单的实现一个输入点控制输出点的启停

网友E:
赞楼上一个

网友F:
都过载保护了,还让设备反转,这设计有点奇葩

网友G(2020-09-15):
按钮按下,如果运行位置位则复位运行位,如果运行位复位则置位运行位。

网友H:
这台电脑没有软件,路过看一下。

网友I:
这不会吧,应该可以的。

网友J(2020-11-15):
引用 网友D:
用取反指令可以比较简单的实现一个输入点控制输出点的启停

赞!

网友K(2021-11-06):
过载要复位,要其反转?思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