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一屏多机多屏多机

楼主(2020-07-29):
FX3U一屏多机,多屏多机,想了解下三菱的一屏多机和多屏多机,最好有案例程序,包括触摸屏PLC程序,如何进行主机控制从机,从机如何反馈主机?触摸屏如何控制各个PLC,从触摸屏如何控制从触摸屏!

网友A:
1屏多机,需要设置站号(PLC需要485口,在触摸屏上设置站号的地址)

1机多屏需要设置主从屏(触摸屏需要两个口,一个用来和PLC通讯,一个用来和另外的一个屏连接),

多屏多机就需要两个结合

网友B:
建议走RS485控制通讯,例如这样触摸屏1栈号1,触摸屏2,栈号2

网友C:
3U加一个485BD版,触摸屏走485MODBUS通讯,屏是主站,PLC是从站,PLC最大可以支持屏能支持的最大从站数。(一屏多机),一机多屏就简单了,通讯选择485模式,通信线并起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