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组态王问题

楼主(2020-07-29):
组态王,我拿抠图软件把图片背景色扣成透明的了,但是在组态王里面新建位图,背景色默认为橙色了,这个这么改为透明啊,求助求助

如如,图1是我扣好的图放在桌面上的,放进组态王开发界面就变成橙色背景了。。。

网友A:
那你把位图导入后,再试试透明背景,看看行不行?

网友B:
组态王没法背景透明 要实现透明就把图片背景色和画面背景色调成一样

网友C(2020-09-18):
你填充色设置的橙色,改填充色就可以了

网友D(2020-12-20):
设置透明背景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E(2022-05-12):
这个好办,右键“透明化”,然后点吸色管取需要透明的部分

网友F:
PPT可以把图片搞成透明的,你可以百度搜一下教程

网友G:
没玩过,练得少

网友H(2022-11-19):
图片格式更换成 .jpg格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