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X5U以太网通信问题

楼主(2020-07-29):
两台5U外加一个触摸屏GS2107,三者通过交换机连接,在触摸屏和两台5U通信的基础上,能否同时实现2台5U之间的通信,5U-5U之间用哪种协议,5U-触摸屏之间哪种协议?第一次使用5u,不太明白,望高人指点

网友A:
用了好几年5U,有两个方案。

第一种方案:通过交换机走MC协议;

第二种方案:通过485通讯,用内置485简易PLC间链接功能,就是在最多8台FX5可编程控制器或者FX3可编程控制器之间,通过RS-485通信连接,进行软元件相互链接的功能。

跟触摸屏都可以,看触摸屏支持哪个通讯,232,422,485,或者网口,都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