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要什么加密狗

楼主(2020-07-29):
QQ图片20200729211629.png能说下具体方法吗?????加密狗

网友A:
 这是一个方法

1、SN-U10066.EGF”文件复制到C:\Users\Public\EPLAN\Common

基本上使用一个月就得重复<此处内容被屏蔽>一次。

复制是这个文件替换。

可能是你的杀毒软件后台清理后 卸掉了。在控制面板要注意这个软件

还有就是在设备管理的上主要这两个软件即可。如果没有,可能你中奖了,,重新安装之前的方法去做吧

网友B:
主要还是看设备管理器有没有那个设备有没有安装好,image.png,还有image.png。win10和win7方法不一样。按照说明重新安装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