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组画把电容讲清楚:电容是如何工作的?

楼主(2020-07-30):
一组画把电容讲清楚

电容是如何工作的?

电容是如何工作的?

首先讲一下电路和电容器。

<电路是道路,电荷是车>

如果将一个电路比作马路的话,电荷的移动就好像车流一样。

<阻抗是崎岖的道路>

道路凹凸不平的情况下,车的行驶速度虽然会减慢但还是会向目的地前进。在电路中,阻抗会产生热并发生能耗(焦耳电)。

<电源(电池)是负载着电位差的装置>

电源是在两端连接负载着E[V]电位差的装置。这与汽车利用电梯,自动地向高为t[m]的位置移动是一个道理。
图片6.png那么电容器是什么?

接着就来说一说当电源装上电容器后的情况。

<电容器是停车场>

电容器能够储蓄电荷。将电路比作成道路的话,电容器就好比停车场。电路正端和负端必定储蓄着相同的电荷数。

<电容有储存电荷的能力>

电容器能储存多少的电荷的标准叫做电容值,电容值由(1)式所示。

由(1)式可知,①电极面积S扩大 ②电极间的距离缩短 ③使用诱电率高的材料,可增大容值。
电容的单位是SI单位系的F(法拉)。将1V电压(电位差)给予某导体,储存1C(库伦)的电荷时,电容值为1F。

<电容器的工作>

电容器储存的电荷在开关S1为OFF,S2为ON的时候,向负载电流流动。

根据电容的状态,电源电压不稳定的情况下,稳定的电灯发光。

<电容阻断直流电,仅可通交流电>

电容不可通直流电,如果重复充电、放电,在电容中将会反复流动充电电流和放电电流。

这种现象可通过电容的外观观察电流是否流经电容。

楼主:
电容是如何工作的?

首先讲一下电路和电容器。

<电路是道路,电荷是车>

如果将一个电路比作马路的话,电荷的移动就好像车流一样。

<阻抗是崎岖的道路>

道路凹凸不平的情况下,车的行驶速度虽然会减慢但还是会向目的地前进。在电路中,阻抗会产生热并发生能耗(焦耳电)。

<电源(电池)是负载着电位差的装置>

电源是在两端连接负载着E[V]电位差的装置。这与汽车利用电梯,自动地向高为t[m]的位置移动是一个道理。
那么电容器是什么?

接着就来说一说当电源装上电容器后的情况。

<电容器是停车场>

电容器能够储蓄电荷。将电路比作成道路的话,电容器就好比停车场。电路正端和负端必定储蓄着相同的电荷数。

<电容有储存电荷的能力>

电容器能储存多少的电荷的标准叫做电容值,电容值由(1)式所示。

由(1)式可知,①电极面积S扩大 ②电极间的距离缩短 ③使用诱电率高的材料,可增大容值。

电容的单位是SI单位系的F(法拉)。将1V电压(电位差)给予某导体,储存1C(库伦)的电荷时,电容值为1F。

<电容器的工作>

电容器储存的电荷在开关S1为OFF,S2为ON的时候,向负载电流流动。

根据电容的状态,电源电压不稳定的情况下,稳定的电灯发光。

<电容阻断直流电,仅可通交流电>

电容不可通直流电,如果重复充电、放电,在电容中将会反复流动充电电流和放电电流。

这种现象可通过电容的外观观察电流是否流经电容。

网友A:
浅简易懂,请楼主继续发表类似文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