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PLC有没有时钟存储器和系统存储器

楼主(2020-07-30):
最近刚开始接触AB的PLC,我想请教一下AB PLC是否像西门子1200或1500系列有系统存储器和时钟存储器?包含启动后首个扫描周期标志FirstScan,AlwaysTrue、AlwaysFalse还有那些不同频率的系统时钟位?如果有,麻烦告知一下如何找到这些,如果没有的话,那全部要自己编写吗,有点麻烦。感谢!

网友A:
你是需要读取系统时钟吗?用SSV就可以了

先定义一个存放日期时间的整形数组,把日期时间读取出来,随时可以使用和计算。

每小时核对一次系统时钟

从T[0]开始就是读取到的系统年月日时分秒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需要读取系统时钟吗?用SSV就可以了先定义一个存放日期时间的整形数组,把日期时间读取出来,随时可以使用和计算。每小时核对一次系统时钟从T[0]开始就是读取到的系统年月日时分秒...



伙计,看来你是没明白人家问的什么,估计你没用过西门子,也不知道他说的什么。另外,你确定你想表达的是SSV,而不是GSV??

网友A:
楼上的兄弟见笑了,刚来报到,忙着混积分,多年没用西门子,好像真的没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