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分高分悬赏:流量计modbus通讯采集的数据问题

楼主(2020-07-30):
今天做了个程序,用s7200smartPLC通过modbus RTU通讯采集燃气流量计的数据,共采集了六个个数据(长整数型和32位浮点数型),分别是标况瞬时流量,工况瞬时流量,标况累计流量,工况累计流量,温度,压力,存放地址分别是VD200  VD210  VD220  VD230,VD240 VD250 显示在中控室电脑的WINCC监控画面上,j监控画面上显示了四个,分别是工况瞬时,工况累计,温度,压力,数据都很准确。就是数据的显示,有时瞬时流量会显示在温度显示小窗口的上面,压力会显示在累计流量的小窗口上面,另外几个个也一样,随机显示,像图一压力显示在温度窗口里面了,图二温度显示在流量窗口里面了,图三是正常的,数据不会稳定的显示在程序分配给它的地址上面,各位前辈分析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呀。后面是程序,压力和温度的也是一样的程序,对了,在程序里面监控的时候也是这种现象,网上到处找资料都没有我这方面问题的,急死小弟了,前辈们帮忙看看是哪方面原因。

网友A:
先问个问题啊 就一台流量计对吧 还有你这个系统里 除了上位机PLC还有没有别的 硬件 触摸屏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问个问题啊 就一台流量计对吧 还有你这个系统里 除了上位机PLC还有没有别的 硬件 触摸屏之类的...



是显示在电脑的WINCC监控画面上的,我用程序状态图表监控也是这样的问题,数据采集准确,就是显示会错位,比如流量显示在温度的地址上(也会显示在压力等别的参数地址上),温度显示在压力的地址上,等等,显示感觉随机跳地址

网友B:
先拿MODSCAN这些类似工具读一下传感器数据,配合你的分析很简单能找到问题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AI雪"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先问个问题啊 就一台流量计对吧 还有你这个系统里 除了上位机PLC还有没有别的 硬件 触摸屏之类的...】进行回复:        -----...



我之前有过类似情况,我是这样的 组态王上位机 昆仑通态触摸屏 200Smart,然后我上位机和触摸屏绑变量的时候 没有改只读,绑的读写,然后我触摸屏里面变量绑错位了,导致触摸屏的数往上位机里面写,出现了错位的现象

你这个PLC程序我看着没啥问题啊就是一个高低字节的转换,你交叉引用查下看看地址有没有重了吧

网友C:
我一般遇见这种问题会先定位问题点:用网线连上PLC,监视VD200  VD210  VD220  VD230,VD240 VD250这几个寄存器里的数会不会随机跳变。A:如果有,则用modscan单独连燃气流量计,看看流量计传出的数会不会跳变。B:如果没有跳变,则说明PLC读取流量计的程序及仪表正常。然后查WINCC读PLC的组态方法对不对。有没有遗漏说明或某一个勾没去掉或加上。

网友C:
先查出那个环节没问题,在用其他工具来验证。PLC和上位机可以用组态王或KEPServer来单独读取PLC的数。最后确保度的数正常后再显示在画面上。

网友D:
以这个为例,保存数据应该是M0.2为1、且VB0=0时把接收到的数据VW100、VW102进行转存。

网友D:
可以先用第三方工具测试一下流量计,比如用Modbus Poll调试助手测试一下流量计,看看读过来的数据是否也有这样的现象。

网友D:
还有,最好是CTRL指令完成后,再去执行MSG指令。

网友D:
比如类似这样的方式:

网友D:
也就是说转存数据要在MBUS_MSG指令执行完成后、指令的完成标志位为1、且错误代码为0的时候进行数据转存,这样才是最保险的,而不是你那样使用SM0.0一直接通着。你可以改改程序试试。

网友D:
你看看这条指令:MBUS_MSG指令执行完成后,M1.6会被置位,所以程序里保存数据的前提条件就是M1.6置位后、且VB142错误代码为0时进行转存数据。数据转存完成后,复位M1.2、M1.6,然后再置位下一条MBUS_MSG指令的执行标志位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如类似这样的方式:



好的,我明天改一下程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就是说转存数据要在MBUS_MSG指令执行完成后、指令的完成标志位为1、且错误代码为0的时候进行数据转存,这样才是最保险的,而不是你那样使用SM0.0一直接通着。你可以改改程序试试。...



有道理,我明天改一下程序看看,但想想有不太对,我接收的数据都是很准确的,和仪表里面的一样,如果程序逻辑不够严谨,它接收的数据应该不会这么准确,就是显示的地址会错位,刚开始没做到WINCC画面里面,在程序状态图表里面直接监控的时候也是这样,几个采集数据的显示位置会错位,但数据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看看这条指令:MBUS_MSG指令执行完成后,M1.6会被置位,所以程序里保存数据的前提条件就是M1.6置位后、且VB142错误代码为0时进行转存数据。数据转存完成后,复位M1.2、M1.6,然后再...



这条程序逻辑更严谨,学习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11楼        对内容: 【也就是说转存数据要在MBUS_MSG指令执行完成后、指令的完成标志位为1、且错误代码为0的时候进行数据转存,这样才是最保险的,而不是你那样使...

如果MBUS_MSG指令没有执行完成的时候,对应指令的缓冲区数据是不稳定的。所以才建议你像我那么处理,至少那么处理是相对来说更好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11楼        对内容: 【也就是说转存数据要在MBUS_MSG指令执行完成后、指令的完成标志位为1、且错误代码为0的时候进行数据转存,这样才是最保险的,而不是你那样使...

如果不放心,最好的办法就是用一些第三方工具,比如串口调试助手或者Modbus Poll调试助手去测试一下流量计,这样最直观,也能发现问题所在。

网友D:
楼主,问题得到解决了吗?如果还有问题随时跟帖交流哈。

楼主:
咱俩的名字一样呢

网友E:
PLC里面的地址调用有冲突,先看下PLC的交叉调用里面,地址是不是有重复的

网友F:
发现问题:

1)轮询程序没有写好

最后一个MSG完成后,继续触发第一个MSG

2)触发下一个MSG时,不用加定时器

Done信号只有一个扫描周期

3)设置下尝试次数

可以在通讯失败时,跳过此MSG

网友G(2020-09-22):
问题:

就是数据的显示,有时瞬时流量会显示在温度显示小窗口的上面,压力会显示在累计流量的小窗口上面,另外几个个也一样,随机显示,像图一压力显示在温度窗口里面了,图二温度显示在流量窗口里面了。

排查方法

step1.在PLC侧,监控VB100,VB110,VB120,VB130,VB140变量值看是否跳变,如果正常检查wincc程序(可能性较小),如果不正常,step2;

step2.用MODSCAN扫对应端口数据,看数据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仪表或者通信问题需检查仪表或线路;如不正常,执行step3;

step3.检查图6中的程序,最好按照200smart帮助文件里的方式轮询读写数据,避免出现

引用 网友D:
引用 "gk2017" 的回复,发表在14楼        内容: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11楼        对内容: 【也就是说转存数据要在MBUS_MSG指令执行完成后、指令的完成标志位为1...

所说的异常。

按照以上步骤,应该就能解决。

网友H(2020-11-04):
这种情况,就是地址混用了,PLC与触摸屏,检查一下

网友I:
楼主能否分享一下程序,我也要做流量控制器控制的程序。

楼主(2021-03-06):
好期待,解决没有

网友J(2021-04-15):
学习大神们的思路

网友K:
我觉得是地址高低位问题,每个轮询地址间隔大一些,之前我也遇到过

网友L(2021-11-10):
地址冲突啊,地址间隔200试一试,而且为什么用VB而不用W,可能是别的程序占用了中间地址,这就不是通信和Mudbus读数问题

网友M:
啊是烦人过分过分的

http://www.2018zd.com/

网友N(2024-03-21):
受教了,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