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质量流量计出现故障怎么办呢

楼主(2020-07-30):
艾默生质量流量计常见故障

艾默生质量流量计使用中出现故障,一般分为工艺原因造成的测量故障和流量计本身器件出现损坏而引发的故障两大类。

工艺原因引发的测量故障:

最常见的就是被测流体出现两相流现象。具体到液体的测量中主要为被测液体没有充满流量计测量管或测量管上部集聚气体,或有固态杂质进入测量管中卡主,引发艾默生质量流量计故障报警。

处理方法:通过排放气体变更安装方式等手段保证艾默生质量流量计所测流体为单向流,采取措施清除测量管内的固体杂质。

艾默生质量流量计本身器件出现损坏造成流量计故障:

使用中最常见的是流量计接线盒进水或接线松动引发短路、信号丢失等故障。

处理方法:对此除严格规范现场安装外,日常还要进行细致的巡检维护,防止处理不及时引发传感器线圈烧毁等更严重的故障发生。

变送器电路板损坏出现损坏造成流量计故障:

最常见的故障时变送器的电源板、信号处理输出板出现损坏。

处理方法:除严格规范线缆信号接线外还要做好防雷接地措施,使用独立的稳压电源保证供电电源的可靠性,防止电源电压大幅度波动而烧毁器件。

分体式艾默生质量流量计,因信号线缆连接管密封不好,造成雨水渗漏到传感器,烧毁驱动线圈.

艾默生质量流量计容易出现故障的原因

质量流量计出现问题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去寻找原因呢?

①在使用艾默生质量流量计之前要对其很好的安装,这个时候就要根据暗转规范去做,要是不能保证安装的规范性,就会导致流量计的零漂,这样肯定不能做好测量,即使测量了,之后的数据也是不能够使用的。在连接法兰焊接的时候不能产生相应力的信号,那样也会在之后的使用过程中产生干扰。在传感器旁边也最好不要有电缆存在,那样的话电缆产生的磁场肯定会队艾默生质量流量计造成一定的干扰。

②接线出现了问题,也会影响到艾默生质量流量计的正常运转,如果电源的连接线在连接的时候出现的错误,就会造成显示器无法显示。如果使用的交流电,电流在不稳定的时候,很容易造成保险丝的损坏,那样的话也会为测量工作造成不利的影响。

③在测量的时候,如果发现被测介质中掺杂了空气,那样会出现两相流现象发生,这个时候变送器肯定会给工作人员一个报警通知。如果这样的情况比较严重的话,传感器就会自动停止所有的工作。

艾默生质量流量计在使用的时候如果出现了一些故障,基本上都是可以进行修理的,只要在使用前了解一下容易导致流量计的故障的原因,只有知道原因了,才能采取相应的措施,对症下药,才能解决故障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