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CC-Link通讯故障的问题

楼主(2020-07-30):
最近有一个困扰我很久的问题,想要请教一下各位大神
有一台有设备使用的是三菱Q系列QJ61BT11N作为CC-Link主站模块与15个远程IO站和变频器通讯,之前设备可以正常运行,但是近期突然15个从站全部都通讯不上了。最初以为是主站模块损坏进行了更换,替换以后依然没法正常通讯。之后分别检查了远程IO站电源电压、各个站与主站的波特率设定、站号设定均未发现问题。设备两端使用的110Ω终端电阻经过测量阻值也没有问题。
之后使用通讯线,让主站模块分别与各个从站一对一进行通讯,可以正常进行通讯。可以确定各个从站没有问题,于是开始一个一个增加远程站,一直增加到第七个远程站后,开始出现通讯时断时续的状况(增加到8个以上就一个站也通讯不上),故怀疑是线路问题将所有通讯线路进行替换。但是替换完成后,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请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可能是那些原因造成的么?

PS.在一个一个增加远程站的过程中,由于一共15个从站,故尝试过很多种排列组合,最理想的状态下,连接了7个站开始通讯时断时续,有的时候连接其他站时,实际连接了7个但是只能连接4个,一个时断时续,还有两个远程站一直连接不上(其中一个是最终端模块连接终端电阻,另一个是倒数第二个远程模块)。

网友A:
线路干扰,  cclink的 3芯的屏蔽线你确定接好了吗?

网友B:
应该还是线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