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安装STEP7时提示安装不了

楼主(2020-07-30):
各位大神,小弟最近安装STEP7,出现以下问题,提示无法安装Step7v5.5 inc1.sp4+HF1 Chinese,百度试了各种方法都不行,包括安装文件放在根目录下的英文文件夹里面,用管理员的身份运行软件等,求各位大神支支招

网友A:
看看你的操作系统是什么?是否是原装系统?文件夹为英文名。

网友B:
什么系统?安装不成应该会弹出提示框吧?V5.6版本的win7可以顺利安装,win10家庭版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的操作系统是什么?是否是原装系统?文件夹为英文名。



WIN7的系统,不是原装的,后面找朋友装的系统;文件夹确定过N遍了,没有中文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系统?安装不成应该会弹出提示框吧?V5.6版本的win7可以顺利安装,win10家庭版就不行。...



WIN7系统,有提示,就是提示那个软件装不了,跳过以后其他的都可以装,装完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