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途v13安装

楼主(2020-07-30):
PLC安装时出错msi file initialization failed ,有没有大神知道怎么处理。微信图片_20200730214154.jpg

网友A:
我有个这个百度网盘链接,你下载试试看  是虚拟机上的,安装虚拟机之后,找到这个虚拟机的文件就可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is4H4Voe2pnOpS5hecjTHw
提取码:gd8p

网友B:
安装文件路径不能有中文

网友C:
你的安装文件有问题。

网友D:
安装文件的路径中不能有中文字符,直接放到根目录下比较好!

网友E:
报的环境检测故障,你系统是不是满足博图的安装需求,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F:
安装文件有问题,建议重新找一个

网友G(2020-09-24):
装虚拟机里面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