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形板对板连接器使用环境条件

楼主(2020-07-31):
  矩形连接器是一种外形基本上为矩形且具有基本呈矩形配合面的连接器,也是连接器家族中的一个重要门类。品种规格很多,应用也很广泛。

  矩形板对板连接器参数:

  品牌:Vezekem

  型号:3710M/F

  种类:板对板

  工作频率:低频

  应用范围:PCB

  接口类型:AC/DC

  形状:矩形

  制作工艺:注塑

  加工定制:是

  接触件材质:LCP

  绝缘体材质:镀金

  芯数:40-140

  针数:40-140

  矩形板对板连接器性能:

  电机转子:交流/直流50V 0.5A

  绝缘电阻:500 mΩ

  高压:200V AC/分钟

  运行温度:-40℃至+105℃

  矩形板对板连接器材料:

  外观:磷青铜镀金

  加工温度:230℃30-60秒(260℃10秒)

  矩形板对板连接器使用环境条件:

  1、环境温度:

  是指应在产品规定的环境温度内使用。即使外部环境温度不高但若产品工作在机箱内,散热条件差且加上其它元器件发热都会造成产品所处的环境温度大大高于外部的环境温度。超出规定的环境温度使用也能将使金属镀层或绝缘体受损。

  2、潮湿或水:

  潮湿或水都会使绝缘体表面形成水膜使绝缘性能降低,甚至造成相临接触件之间误导通。一般长期在高潮湿或在有水的条件下使用的连接器都应采用有密封作用的连接器。

  3、低气压:

  高空条件下气压会降低(恒定气压密封仓内除外),当产品处于低气压条件下,产品的介质耐压会下降,若传输的电压高于产品技术条件的规定,就有可能发生电击穿,造成失效。

  4、腐蚀环境:

  是指产品工作时周围的气氛,比如海上有盐雾,化工原料储存仓库有酸碱等,这些条件都会对连接器的金属件、绝缘体等产生腐蚀和侵蚀作用,在选用连接器时可向生产方提出特殊要求或选用能满足这些要求的产品。

  5、力学条件:

  是指振动、冲击、加速度等力学作用,按微矩形连接器样本中的参数选用。其实实际使用中线缆与接触件压接后还应采用线夹或其它方式对线缆加以固定,过长又无固定措施的线缆在受到振动或冲击等外力作用下将危及到线缆的安全,严重时会造成线缆断裂和微矩形连接器损坏等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