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还不知道压力变送器吧!

楼主(2020-07-31):
介绍:压力变送器是用于测量液体、气体或蒸汽的液位、密度和压力,然后将压力信号转变成4~20mA DC信号输出。主要有电容式压力变送器和扩散硅压力变送器,陶瓷压力变送器,应变式压力变送器等。

一.压力变送器的分类

1.表压型压力变送器

表压型压力变送器是以当地大气压作为参考零点的压力变送器。

2.压力变送器:

压力变送器是以真空度为参考零点的一款压力变送器。在使用过程中,传感器的参考零点可以随地点地域的变换而自动调整无需校正。外形与表压型压力变送器无二致。

3.差压变送器:

差压变送器是测量两压腔之间所受压力差值的压力变送器,差压变送器分别有“+“和“-”两个压腔。分别承接两作为比较值的压力,通常把压力较大的一端作为“+“压腔。

提请注意:在订购差压传感器时,请注意差压变送器特有的一项参数----耐受静压。比如说,我们应用的差压变送器在使用时“+”压端所受压力为10MPa,“-“

压端所受压力为10.5MPa,那么该变送器所测量的差压为:10.5-10=0.5MPa

该变送器所受静压为10MPa。在应用过程中,高静压低差压的使用现场屡见不鲜。订购的差压变送器所受静压不宜超出该差压变送器的耐受静压值,否则,很容易损坏。

4.投入/插入式液位变送器:

液位变送器分为投入式和插入式两种,两种形式无二致,都是把所受压力转换为液深。当水深为1m时,变送器所受压力为10KPa,订购此类传感器时就注意:

1.所测量液体密度应告知生产单位。

2.当测量介质具有腐蚀性时应告知生产单位。

3.当测量介质温度超出-10℃和60℃时就告知生产单位。

二.压力变送器主要优点:

  • 压力变送器具有工作可靠、性能稳定、

  •   专用V/I集成电路,外围器件少,可靠性高,维护简单、轻松,体积小、重量轻,安装调试极为方便。

  •  铝合金压铸外壳,三端隔离,静电喷塑保护层,坚固耐用。

  • 4-20mA DC二线制信号传送,抗干扰能力强,传输距离远。

  •  LED、LCD、指针三种指示表头,现场读数十分方便。可用于测量粘稠、结晶和腐蚀性介质。

  • 高准确度,高稳定性。除进口原装传感器已用激光修正外,对整机在使用温度范围内的综合性温度漂移、非线性进行精细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