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与威纶通通讯

楼主(2020-07-31):
各位大师,请看一下我该怎么设置威纶通 与松下PLC的通信,威纶通这边不管用2,3,5还是6,9,5怎么也通不上,解决完这个,我还有点小请求,我现在没有通信板,如果有通信板之后我该怎么用,请大师们指导一下

网友A:
怀疑你通讯线有问题,建议购买专用通讯线

网友B:
买一根RS232方式的编程电缆,这样再和触摸屏链接时,就可以用DB9来接线,相对来说也可靠一点。

网友C(2020-09-27):
通讯线有问题

网友D(2020-12-22):
用一个圆口的下载线 通讯测试一下 正不正常,  plc不用上面设置, 触摸屏设置也对,  要么就是通讯口问题, 要么线问题

网友E(2021-10-07):
设置没问题就自己焊条线

网友F(2023-01-23):
通讯线有问题吧,我这边好好的

网友G:
自己做的线难免有问题,看看能不能买一根现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