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与威纶通通讯

楼主(2020-07-31):
各位大师,请看一下我该怎么设置威纶通 与松下PLC的通信,威纶通这边不管用2,3,5还是6,9,5怎么也通不上,解决完这个,我还有点小请求,我现在没有通信板,如果有通信板之后我该怎么用,请大师们指导一下

网友A:
设置没啥问题,触摸屏是什么型号?接线有没有确认正常,反过来有没有试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松下接口定义设置没啥问题,触摸屏是什么型号?接线有没有确认正常,反过来有没有试试呢?

威纶通MT6070ip,都试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xiexie1999 看了一下松下接口定义设置没啥问题,触摸屏是什么型号?接线有没有确认正常,反过来有没有试试呢?     内容的回复:威纶通MT6070ip,都试过...



楼主可以上图看看触摸屏和PLC两端的接线

网友B:
和松下FPX系列PLC通信,一般都是计算机链接通信。

看你这个接线有点惨不忍睹啊,可以买一根不带USB口的那种编程电缆

这样用DB9接线相对来说容易点的

网友C:
PLC找我买,我让技术帮你解决问题

网友D:
波特率设对了没?PLC与触摸屏必须一致

网友D:
看错拉,原来设对了

网友E:
设置错了,在编程口那里设通讯参数,COM1是加外接的通讯模块用的

网友E:
触摸屏的COM1是触摸屏自己定义的COM口,和PLC没关系

网友F(2020-12-25):
编程口选计算机链接通讯,触摸屏选松下FP,触摸屏选232通讯,剩下的线接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