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KA机器人通过Frame运算进行偏移

楼主(2020-08-01):
我现在使用了仿真的离线数据,离线数据里面有修磨点的坐标和以修磨器为BASE的Base坐标,但是现场实际修磨器的位置不一定和仿真数据一摸一样,我如何通过现场手动调整到实际状态下的修磨点位的坐标来实现Base的偏移,简单来说就是我有理论的修磨点坐标,理论的Base坐标,现场实际的修磨点坐标,如何通过现在实际修磨点坐标和理论修磨点的坐标的相对关系将理论的Base进行偏移。求大神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A:
简单来说,楼主是想改点的位置吗,只是不通过示教改对吧,还是说改base的数据

网友B:
直接用冒号运算符:

DECL FRAME Offset

LIN Offset :Pos1

或者LIN Pos1:Offset

二者区别仅正对基座标和工具坐标

详细可以微信公众号搜索 安德鲁机器人 ,找到关于坐标系偏移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