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门定位器选型

楼主(2020-08-01):
1、电气参数:

  不同电动阀门执行器厂家的电气参数有所差别,所以设计选型时一般都需确定其电气参数,主要有电机功率、额定电流、二次控制回路电压等,往往在这方面的疏忽,结果控制系统与电动执行器参数不匹配造成工作时空开跳闸、保险丝熔断、热过载继电器保护起跳等故障现像。

2、推力、扭力大小:

  根据阀门所需的扭力确定电动执行器的输出扭力阀门启闭所需的扭力决定着电动执行器选择多大的输出扭力,一般由使用者提出或阀门厂家自行选配,做为执行器厂家只对执行器的输出扭力负责,阀门正常启闭所需的扭力由阀门口径大小、工作压力等因素决定,但因阀门厂家加工精度、装配工艺有所区别,所以不同厂家生产的同规格阀门所需扭力也有所区别,即使是同个阀门厂家生产的同规格阀门扭力也有所差别,当选型时执行器的扭力选择太小就会造成无法正常启闭阀门,因此电动执行器必须选择一个公道的扭力范围。

3、控制信号:

  阀门执行器有不同的控制信号,常用的就是模拟信号0-10V/4-20MA,线性控制,精度高,调节**;还有只是开关阀门不具备调节功能的两位、三位信号。根据实际现场控制要求选择正确的信号,达到控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