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触摸屏授权安装

楼主(2020-08-01):
用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连接HMI出现下图错误,版本是6.0的授权软件

楼主:
需要把U盘授权导入到触摸屏里,博图可以正常下载触摸屏的

网友A:
检查一下触摸屏的IP设置是不是成功了,另外注意网段是不是统一的

楼主:
PG/PC接口选择不对

网友B:
接口不对,重新选择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