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调节阀,知道怎么调试吗

楼主(2020-08-01):
调节阀调试

1、气管连接
气管连接有两个:一个是供气接口,标有“SUP”供气字样,另一个是定位器输出接口,标有‘OUT”(输出)字样。气管连接时请注意不要让密封带或污物进入管路内。气管可使用φ6mm或φ8mm铜管。定位器出厂时一般配φ6mm卡套式气管接头。如需配用φ8mm铜管,请订货时指明。

2、电路连接
1)拆下接线盒的盖子,把输入信号线的正负极与接线盒的正负极对应相接,牢固固定、不得松动。
2)隔爆定位器应确保二连线间的爬电距离≥4mm,信号进线口可采用防爆挠性软管连接,其接口螺纹为G1/2.,螺纹长度≥22.也可采用电缆直接连接,电缆外径为φ8±1mm,导线截面积>1.5mm2,电缆引入部分不得随意去掉密封塞、垫圈。压紧螺母必须压紧,确保密封。改好后将锁紧螺丝拧紧。
3)本质安全定位器必须与关联设备安全栅配套使用,安全栅的安装、调试必须严格按安全栅的说明进行。连接导线或电缆最高分布电容<0.03uF,最高分布电感<1.0mH。其接线框图如下:

3.注意事项:
①断电源后开盖。
②外壳接地。
③现场须遵守防爆电气设备安全规程。
④隔爆型外部接线接头应符合dIICT防爆等级要求。
⑤本质安全型外部接线接头应符合iaIICT5防爆等级要求。

⑥安全栅与定位器的连接导线及电缆允许分布电容与电感值不得不大于0.03uF和1.0mH。

⑦本安电缆芯线截面积S>0.5mm2,屏蔽层在安全场所接地。
⑧安全栅的安装和调试必须遵守安全栅使用说明书有关规定。

调整
当定位器新装在调节阀上后,或调节阀的行程不符合输入控制信号要求时需要调校,其方法如下:

1)供气管路通过减压阀接到执行机构上,用减压阀调节供气压力大小,使执行机构阀杆位于行程中心。
2)然后,检查定位器是否与反馈杠杆成90°.请参考“安装”一章。
3)把供气管路从执行机构上拆卸下来,把它接到定位器的供气接口上(SUP),把定位器的输出接口(OUT)与执行机构的气室相连接。
4)零点调整步骤如下:输入一个4mA信号,使执行机构开始动作(标准输入信号4-20mA),调整零点调整手轮,使零点符合要求。
5)量程范围调整如下:输入一个20mA信号,记录阀的行程。如果该行程小于额定量程,松开量程调整锁紧螺钉,旋转量程调整手轮使这螺钉按箭头示向移动,调好后再将锁紧螺钉固定。
6)重复上述步骤4)和5),使量程和零点达到规定值。

定位器正作用和反作用型式互换

线性定位器作用型式的互换步骤和其它特性定位器的作用型式的互换步骤, 定位器量程调整机构的安装位置取决于执行机构的作用型式。图II表示量程调整机构安装安装在反作用执行机构上的装配位置。对于正作用执行机构要把量程调整机构安装在“正作用执行机构安装上”,也就是把图II所示的量程调整机构颠倒过来。安装方向如图II上箭头所示,箭头向下表示正作用型式,箭头向上则表示反作用型式。

改变量程调整机构安装位置的步骤如下:

首先,用尖嘴钳或镊子把靠挡板一侧的反馈弹簧连接部分从弹簧螺栓上取下。其次,松开安装螺栓,取下最程调整机构。安装量程调整机构,只需把上述操作步骤倒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