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220V接地问题

楼主(2020-08-01):
需求:

    各位大神,本人想在家里搭建一个S7-200的简易学习系统,遇到一些问题请各位大神帮助。

请问上图中的接地符号,需要怎样接线。

上图选用空开型号DZ47-63 C6是否合适,求证一下是否需要漏电开关。

家里的进户线零线和地线是分开的,但是本人的房间却没有引入地线。

如有描述不清的地方,请大神们包涵并留言。谢谢。

网友A:
家里实在没有条件,零线火线就可以了。

自己注意安全就是。

网友B:
安全用电。另外要防家里的侠门别乱摸即可,,安全第一

网友C:
PLC接地时需要专门接地,不能喝动力线接地进行混用,

家里没有条件就这样使用

但是空气断路器漆建议选择4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PLC接地时需要专门接地,不能喝动力线接地进行混用,家里没有条件就这样使用但是空气断路器漆建议选择4A的...



感谢你对本救助帖的恢复。

    关于建议采用空开额定电流4A,能回答的再详细一点吗?。

谢谢。

网友D:
你的断路器在这里就是个开关,对PLC电源不具备保护作用,保护功能在PLC内部的开关电源上。

带接地符号的端子空着不用接线,任何电器的那个端子都是连接到可导电的外壳。

网友E:
你这就是普通实验,主要用电安全保障一下,自己接线时断电接线,接地啥的没什么大功率负载,干扰也没那么大,所以没必要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断路器在这里就是个开关,对PLC电源不具备保护作用,保护功能在PLC内部的开关电源上。带接地符号的端子空着不用接线,任何电器的那个端子都是连接到可导电的外壳。...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就是普通实验,主要用电安全保障一下,自己接线时断电接线,接地啥的没什么大功率负载,干扰也没那么大,所以没必要接地...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谢谢。

网友D:
发这个帖的楼主非常好!对每个回复帖都有回复,希望论坛的朋友们向他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这个帖的楼主非常好!对每个回复帖都有回复,希望论坛的朋友们向他学习!...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作为一个初学者,我就厚着脸皮顺杆往上爬了。再向您请教个问题。谢谢。

下图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和参考书本上的图纸。自绘的电路图(不标准)。

PLC主机是AC220V供电,直流输入,继电器输出。

我的意图是:

    输入端用主机的DC24V传感器供电

    输出端控制中间继电器,由外部的DC24V供电。

    指示灯由中间继电器的常开触点控制,也由同一外部DC24V供电。

请问这样的方案是否可行,如有问题,烦请不吝指出并指正。不胜感激。

网友D:
所有DC24V的回路都使用一个电源--外部开关电源,不建议使用PLC提供的DC24V。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有DC24V的回路都使用一个电源--外部开关电源,不建议使用PLC提供的DC24V。...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

   你不建议我使用PLC主机自带的DC24V电源。

   是出于安全和电源容量的考虑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11楼        对内容: 【所有DC24V的回路都使用一个电源--外部开关电源,不建议使用PLC提供的DC24V。...】进行回复:        ----------...



既然PLC自带的电源容量不够,就不用了,都用一个电源多方便啊!

另外,使用PLC的24V电源,发生短路时万一保护失效,PLC就废了。做PLC项目设计时,正常情况都不会使用PLC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册录英汉" 的回复,发表在12楼        对内容: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11楼        对内容: 【所有DC24V的回路都使用一个电源--外部开关电源,不建议使用PLC提供的DC...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

        安全第一。谢谢。

网友F:
不就做个实验用吗,还这么高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就做个实验用吗,还这么高要求



感谢您的回复:

             初学者就是要小心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