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的V20比信捷的变频器好在哪?

楼主(2020-08-01):
同样功率的情况下,西门子V20的价格贵出信捷的好多,也没看到信捷和西门子的变频器功能上有啥明显区别啊,只是品牌价值吗?

或者换个问法,功率和功能都一样的情况下,贵的变频器和便宜的变频器,外国品牌的变频器与国产品牌的变频器差距在哪?

网友A:
我觉得只要质量过得去,任何品牌都可以,还有就是考虑应用场合下是否灵活应用,。。通讯。。功能,,,变频器不就是让电机启动正反转,,,,,

网友B:
核心技术的区别,尤其是在重负载的情况下,有机会您可以对比对比

楼主(2022-10-31):
引用 网友B:
核心技术的区别,尤其是在重负载的情况下,有机会您可以对比对比



应该是,但是信捷选大一些的型号就好了,在功率小的型号上可能会选信捷,大功率电机才会选西门子,比较大功率的电机也很贵

网友C:
个别高端应用会看出进口的优势

绝大部分应用没有多大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