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音真人报警怎么实现?

楼主(2020-08-01):
请问有没有大神做过类似的项目,我想实现语音真人播报设备运行参数或者报警,用AB的上位机软件如何实现,或者有什么第三方的软件可以用 ?

网友A:
有这么厉害的东西,我也想用,求指点

网友B:
找个合成语音的软件先做好报警语音,再写点播放的脚本就可以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