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用原理图

楼主(2020-08-01):
需求:

     下图是本人计划在家里制作的简易PLC学习系统,所采用的原理图。请各位大神帮忙看看有没有问题。

非常感谢。

网友A:
你敢不敢弄的再模糊一点?

网友B:
看我的截图,你这里没有PLC输出点了,怎么还画这么多灯干嘛。

图片模糊,看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我的截图,你这里没有PLC输出点了,怎么还画这么多灯干嘛。图片模糊,看不清楚...



非常您的回复:

    现在重新上图,请再帮忙看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敢不敢弄的再模糊一点?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现重新上图,请帮忙再看看,谢谢。

网友C:
PLC输出存在问题。,,模块输入使用自身电源没有问题,但是你的模块输出和直流电源是分开的继电器不会动作,应该吧模块电源和直流电源并起来。

网友A:
首先,建议你去学一下电气绘图的最基本知识;其次,建议你扔掉200,最起码弄个smart,磨刀不误砍柴工,先打一下基础,再来弄这个,要不,电气路上你走不远;看看西门子论坛,现在的PLC发展到哪个水平了,不要学一些个屠龙术,上古硬件也最好不要搞了,你又不是考古的

网友D:
我觉得你首先还得恶补一下基础,比如什么是NPN输入或PNP输入,电路原理,看看硬件手册,PLC系统手册,先基础再搞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PLC输出存在问题。,,模块输入使用自身电源没有问题,但是你的模块输出和直流电源是分开的继电器不会动作,应该吧模块电源和直流电源并起来。...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现重新上图,请再看看。谢谢。

下图是根据图2  绘制的完整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建议你去学一下电气绘图的最基本知识;其次,建议你扔掉200,最起码弄个smart,磨刀不误砍柴工,先打一下基础,再来弄这个,要不,电气路上你走不远;看看西门子论坛,现在的PLC发展到哪个水平了,...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电气是绘制的欠缺了一定,基础知识还需要再学习。

   弱弱的问一下,我绘制的电气图是否可行。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你首先还得恶补一下基础,比如什么是NPN输入或PNP输入,电路原理,看看硬件手册,PLC系统手册,先基础再搞编程...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您讲到的知识我已经有学习。我是做到哪就学到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学下基础的,电工学习网可以没事看看       需要PLC视频啥的可以私我百度云发你。。。...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感谢您的经验。谢谢。

网友B:
这是正式的接线图,你的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正式的接线图,你的不对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提一个问题,请再看看。谢谢。

    下图对您提供的参考图的理解。

网友F:
随便找个成型的图纸看看,能看懂在研究设计吧

网友G:
你那一排指示灯是干嘛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幸福的小石头"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对内容: 【首先,建议你去学一下电气绘图的最基本知识;其次,建议你扔掉200,最起码弄个smart,磨刀不误砍柴工,先打一下基础,再来弄这个,要不,...



唉,你觉得自己画的怎么样??你这根本不是欠缺,而是什么都不会,最最最最最基础的知识你都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那一排指示灯是干嘛用的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冒昧问一下你,能提供一些这方面的资料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那一排指示灯是干嘛用的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我的意图是用下面的按钮,控制上面那一排指示灯是。还请多多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册录英汉" 的回复,发表在9楼        对内容: 【"幸福的小石头"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对内容: 【首先,建议你去学一下电气绘图的最基本知识;其次,建议你扔掉200,最起码弄个...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画的是不好,属于摸打滚爬的学习吧。

网友H:
仔细看了看,输出那边没问题,输入这边有问题,首先供电是220的,L,M之间接220VAC。输入的M接24—,按钮另一侧接24V+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仔细看了看,输出那边没问题,输入这边有问题,首先供电是220的,L,M之间接220VAC。输入的M接24—,按钮另一侧接24V+...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

    输入这边我解释一下,L+  ,   M是PLC主机自带的DC24V传感器电源。

在电路图里被我用来给输入回路供电。

网友I:
可以找找之前的图纸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以找找之前的图纸看看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学习不能闭门造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