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vp-20pm怎么下载和上载程序?

楼主(2020-08-01):
能跟我讲讲具体是怎么通讯的?我去官网下了专用软件,然后直接用普通的dvp plc通讯线插进去,一直显示

通道无效COMMMGR尚未启动,然后我又去下了commgr,还是不行,由于本人刚接触,不是很明白,希望有老师指点下我问题出在哪?

网友A:
看看线有没有问题,特别是淘宝上买的。还有就是通信驱动有没有装好,硬件属性里面查看,最后是通信参数要正确设置

网友B(2021-02-24):
启动COMMGR选择驱动,设置通讯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