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5U结构体的标签可以自己任意指定软元件吗

楼主(2020-08-02):
请大家帮忙看看,是否软元件只能全部用锁存或者非锁存,然后不用的清零

网友A:
导航--参数---FX5UCPU参数--cpu参数---存储器/软元件设置---软元件/标签存储器区域设置---软元件(高速)设置

可以设置各个区数据的 锁存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