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程序规则

楼主(2020-08-02):
第一个问题  F101 SHL , WR107, K1 是接在编号1第一行的那F0 MV这个是接在哪的?

                   难道这句不会能执行,是    没有意义的一行?

第二个问题  F101 SHL , WR107, K1  右边没接在母线上也能运行?

第三个问题  R107B和R107C是接在编号2的位置吧?没有输出?还能这样写吗刚学松下求教了

网友A:
你就不能调整一下界面,让程序都显示到一行里面吗?又不是不能调整

网友:
可以调整一下编程界面,这样就可以了。

第1个问题和第2个问题,其实他们输出是在一行里面的,

网友B:
注意看一下已连接右母线的两行,是不是有个小箭头,还分别标了编号1和2。另外你说的第一行是不是也有个箭头,而且也标了1。说到这你应该明白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注意看一下已连接右母线的两行,是不是有个小箭头,还分别标了编号1和2。另外你说的第一行是不是也有个箭头,而且也标了1。说到这你应该明白了吧...



那编号2的那一行就没有用吧,因为没有输出。F0 MV 那一行没用吧

网友D(2022-07-19):
可以调整一下编程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