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调速电机振动的原因和处理方法

楼主(2020-08-03):
  电磁调速电机在出现振动的时候,我们不要急着处理,先找到是哪个部位出现振动,根据振动的频率以及大小来正确的做出相应的处理措施,毕竟每个部位出现振动的方式不同,其处理的方法也是不同的,因此我们需要先进行一一排查,对症下药才是处理设备的方法,那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家深入了解,接下来我们就来简单了解下。

  一、电机振动的危害

  对大多数机械设备来说,振动是设备运行中常见的现象。电机与其他设备基本相同,在工作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震动情况。电机振动的危害总结如下:

  1.由于电磁调速电机的振动就会导致端部绕组出现松动的情况,造成端部绕组间的摩擦。

  2.振动会使某些部件松动,使其他机械设备不能正常工作。

  3.电机的振动会在一定程度上消耗能量,从而降低电机的效率。

  4.对电机轴承起到破坏的作用,加速电机轴承的磨损,大大降低轴承的正常寿命。

电磁调速电机振动的原因和处理方法(图1)

  二、电机振动原因及要如何进行处理

  底座振动的主要原因及处理方法

  在实际工作中,引起电磁调速电机底座振动的主要原因可以概括为:

  1.转子振动产生的振力。

  2.由于定子铁心出现的电磁而导致引起更为强烈的振动。通过数据显示,如果是设置在定子机座端盖上的轴承形式会对点击产生更大的影响,因此这就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

  电磁调速电机底座要想做到减振的话具体要做到下面两点:

  1.我们需要做的是把铁心与机座的连接结构改为弹性结构,这样的话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振动的冲击。

  2.控制机架本身的自振频率,避免双频振动频率和转子的振动频率。

  转子不平衡引起的振动及其处理

  1.采用动平衡校验的基本原理处理,首先,通过转子转动时质量不平衡产生的离心力引起的振动现象,通过这个现象找到不平衡的位置,然后要做的就是要利用减重的方法进行消除。

  2.对于转子质量引起的振动,应提前进行转子静平衡和低速动平衡试验。在电磁调速电机运行过程中需要尽可能消除转子质量不平衡因素。

  电机发生振动故障的原因和处理方法大概就如此了,在进行使用的过程中一旦出现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进行处理,从而确保设备更好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