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负载电源共用

楼主(2020-08-03):
      本人想制作一个简易的PLC学习系统,现遇到一些疑问。恳请大神不吝给予帮助。非常感谢。

PLC输出端的负载是DC24V中间继电器。如下图

中间继电器的常开触点控制指示灯

问一下,以上两图能合并为下图吗?.谢谢。

网友A:
你那些额外的负载另取24V电源,你这样太乱了

看你这个输出应该是220的吧,一团乱,建议理清楚输入输出电压逻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些额外的负载另取24V电源,你这样太乱了看你这个输出应该是220的吧,一团乱,建议理清楚输入输出电压逻辑...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PLC主机是AC220V供电,PLC是继电器输出型,DC24V串接在以中间继电器为负载的输出回路中。

 谢谢。

我想求助的问题是:

网友B:
首先说输入: 只有一种输入方式24V

        M接直流电源的-端,直流电源的+端过SB.加载电压到PLC输入端(PLC上的L是用来接电源正的,PLC不会为你提供24V正电源)所以L不接也可以,其实它就是一端子。直接24V电压能正确的加载到PLC输入端,与M行成回路,输入信号就能被正确检测。

     输出:从标识可知道(可以是DC24,也可以是AC220)

你选择了DC24,同样的L+接直流电源正,M接直流电源负(PLC工作时,电压从Q点输入,经过负载,回到M够成回路)

     由于你用的都是24V直流,所以电源是可以合并为一个的,但是你的图好像没画对。

如果你需要使用AC220V作为输出,则火线接L+,零线接M,电压从Q端输出,经负载后回到M够成交流回路(如果是带隔离继电输出的,那么L线、N线与L+、M接反了也没关系,同样是可以工作的)

PE接地(在家里实验,没有条件,不接也可以,使用时小心点就行)

网友B:
更正:电压从Q点输出

网友C:
看你论坛问了好几个问题了,过来人给你些忠告吧:

1.200属于上古硬件了,建议你学点新的,比如1200,比如smart;

2.基础没看明白之前,自己先不要搞这些乱七八糟的,先去沉下心,去打打基础,起码最最基础的东西能看的懂,像你问的这些问题,要么西门子手册上有,要么最基础的电路绘图上面都有,为什么不去看看书呢;

3.去西门子网站,下点手册看看,官方东西才是最权威的,市面上所有的书,基本都是从手册上节选的。

4.你问问题之前,得先学会怎么问问题,要不你一大堆帖子下来,别人都搞不懂你到底在问什么。

5.不要着急,不要浮躁,一步一步来,得先打基础,要不后期,你会乱七八糟的,什么都不捋顺;

6.学会自学,学会找资料,不要什么都来问;

7.与其跑到PLC板块来问,为什么不去电路图板块转转呢,就你现在这个情况,几十年前的图纸就足够你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论坛问了好几个问题了,过来人给你些忠告吧:1.200属于上古硬件了,建议你学点新的,比如1200,比如smart;2.基础没看明白之前,自己先不要搞这些乱七八糟的,先去沉下心,去打打基础,起码最最...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菜鸟不容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说输入: 只有一种输入方式24V        M接直流电源的-端,直流电源的+端过SB.加载电压到PLC输入端(PLC上的L是用来接电源正的,PLC不会为你提供24V正电源)所以L不接也可以,其...



感谢您的认真解答:

   PLC的输入输出端,我是参考下图的接法。(书上也说PLC主机自带的DC24V传感器电源可以给外部输入元件供电)

 你说指示灯部分可以与输出端共用一个DC24V,但没画对,烦请不吝指正。非常感谢。

网友D:
感觉先了解下电路原理吧。首先考虑下PLC供给的也是24V,可理解为开关电源。但是PLC得输出功率很低的,尽量不要用。

网友E:
你的图看着我头都大了,一团乱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图看着我头都大了,一团乱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初学者,菜鸟一个,能发一点简单标准的成套图纸让我学习一下吗。谢谢。

邮箱:wujian75258@126.com

      不胜感激。

网友F:
原理上没有什么问题啊,200的那个nL标志是个bug,不用鸟的,只是继电器输出的一个公共端而已,继电器输出的本来就隔离了的。

但是这个图可以修改一下,为什么非要中间继电器过一下再接灯呢?直接接就可以了嘛,把那8个继电器直接换成指示灯就可以,除非你的灯功率比较大,那么这个时候你要考虑24V电源的容量是不是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先了解下电路原理吧。首先考虑下PLC供给的也是24V,可理解为开关电源。但是PLC得输出功率很低的,尽量不要用。...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现在处于边干边学,也学了一些基础知识。

 PLC已经购买了。

 输入是用的一些按钮开关,你讲的问题我也考虑过,打算在编写程序是用一个上升沿指令解决,不让输入电路一直接通。

   请问是否可行。谢谢。

网友A:
多来交流吧,一起讨论

网友G:
我觉得还是统一输出点的COM的电源极性吧,这样方便维修人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来交流吧,一起讨论



非常感谢您的恢复:

     对的,小问题也能讨论出大道理(菜鸟不嫌问题小)。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理上没有什么问题啊,200的那个nL标志是个bug,不用鸟的,只是继电器输出的一个公共端而已,继电器输出的本来就隔离了的。但是这个图可以修改一下,为什么非要中间继电器过一下再接灯呢?直接接就可以了嘛...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

     你讲输出不用中间继电器有道理,我考虑多一重隔离,也是(菜鸟)多一个动手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还是统一输出点的COM的电源极性吧,这样方便维修人员。。。...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PLC输出是继电器型的, 所以输出回路我采用DC24V供电。

网友H:
可以共用一个电源,但是可以分段加空气断路器控制

网友I:
楼主是想表达PLC本体输出24V电源能否和开关电源24V共用吗?最好是不要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是想表达PLC本体输出24V电源能否和开关电源24V共用吗?最好是不要这样...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我设想的是:

                                输入端回路用PLC本机自带的DC24V

                                输出端回路的中间继电器用外部开关电源DC24V

                                与中间继电器常开触点串联的指示灯也用同一外部开关电源。

                                这样是否可行。

   上面是我要提的问题?。

     现在,我已经改成了输入端,输出端回路,与中间继电器常开触点串联的指示灯回路。

都采用同一外部DC24V开关电源了。

      请问这样是不是更合理。

     谢谢。

网友J(2020-09-07):
引用 网友C:
看你论坛问了好几个问题了,过来人给你些忠告吧:1.200属于上古硬件了,建议你学点新的,比如1200,比如smart;2.基础没看明白之前,自己先不要搞这些乱七八糟的,先去沉下心,去打打基础,起码最最...



这哥们总结的很到位,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