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自动码垛机异常情况的检查分析判断

楼主(2020-08-03):
码垛机凭借灵活搬运能力而深受用户喜爱,码垛机的出现大幅度减少了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但启动机器之后却发现码垛机运行异常,要进行详细的检查之后才能判断原因,并且予以解决。 1、码垛机到位后出现接近开关无信号的问题     这时要做三个检查,首先是检查接近开关与感应板是否不对正或距离远;其次是检查接近开关相关接线是否松动或断线;另外是检查接近开关是否损坏。然后就可以根据检查结构,看是需要调整位置,重新接线还是更换受损的零部件。 2、码垛机到位后光电开关没有信号     同样的步骤,只是检查的零件不同而已,先要检查码垛机对射式光电开关发射端与接收端的位置,以及反射板式光电开关与反射板的位置,看其是否对正。同时还要检查直反式光电与被检测物体的距离,使其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如果有异物遮挡的话需要及时去除。 3、码垛机气缸动作后上磁环开关无信号 多数是因为码垛机的磁环开关位置不正引起的,这种情况下需要移动磁环开关,使其指示灯亮起,再固定磁环开关。另外,当码垛机的气缸杆没有完全伸出或缩回到位的时候也会有同样的后果,这时通过调节气缸缓冲垫就能解决了。 4、码垛机电磁阀的故障 当码垛机运行异常的时候,应该首先按下操作盘或现场按钮盒上的停止按钮,确定设备停机后再进行处理。必要时,断开设备电源,以防止误启动,充分保证故障检查环境的保障性。2015122523138.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