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控触摸屏解决问题

楼主(2020-08-04):
维控触摸屏出现数据存储用完该如何处理

网友A:
那就更换一个大的内存的或者联系厂家 维控,看他们有没有办法

网友B:
用你的软件去看看历史数据组态,保存时间啥的

网友C:
建议用宏软件编辑一下,定期清理历史记录

网友D:
确定需要的数据可以导出来,,然后清空掉。,,也可以定期清理一下

网友E:
数据比较多的话,还是用内存卡吧。可以存储2个月以内的数据。超过2个月的数据,自动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