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西门子PLC,有些基本问题

楼主(2020-08-04):
各位好,论坛来了几天,下载了一些资料和程序(程序还不知道用啥打开)。

于是发帖求助:

    关于西门子,S7-200,S7-200Smart,S7-300或者400,S7-1200,S7-1500,博途还有WINCC,这些里面有软件有硬件,分否把他们之间的关系理理顺。各个部分之间是什么联系。

    目前西门子PLC中,最常用的是哪一款硬件和软件。

    谢谢!

网友A:
200smart  和1200 1500最常用吧

软件嘛step7 MicroWIN smart 和博图TIA

除了200和200smart都可以用博图来编程。WINCC就是触摸屏的,当然博图也可以组态

http://bbs.gongkong.com/d/201808/767916/767916_1.shtml

网友B:
S7-200是小型PLC,S7-200Smart在S7-200的基础上扩充了通讯功能,S7-300属于中型PLC,400属于大中型PLC,S7-1200是S7-200的升级版,S7-1500是S7-300/400的升级版

博途用于西门子所有PLC产品的编程和组态,WINCC用于组态,Step7用于300和400编程,MicroWIN 用于200系列编程

主流看软件肯定是往博图方向,但是step7和MicroWIN目前也还占据很大的份额,这个主要还是看业主需求和编程者的习惯。

网友C:
我记得有个产品 趋势图

网友D:
更新太快了,对系统要求大,有的软件安装都够鼓捣一阵子呢,分类楼上都说了,S7200用于小型的

WINCC人机交互界面,STEP7程序编写与下载,各自都有不同的版本,工程向上兼容,WINCC与STEP7多用于300与400,现在大部分都用1200与1500,工程画面建立与程序编写用博图一个软件。

建议手头上有那个版本的硬件与工程就先研究那个,

网友E:
S7-200,S7-200Smart,S7-300或者400,S7-1200,S7-1500这些是四门子的硬件产品表示不同的系列型号,好比是不同型号的电脑都是电脑一样。winCC是组态软件,用来现实前面那些硬件采集到的数据进行显示或者控制的一个安装在电脑上的软件,博图的是一个软件用处是装在电脑上链接前面提到的硬件,设置硬件里面的参数和数据程序用

学习组态一些好用的资料推荐给你

CS3000学习资料

CENTUM VP学习

IFIX组态学习

Intouch组态学习

TRICON ESD学习

罗克韦尔AB学习

网友F:
不可能一口吃个胖子,先研究明白smart200或者s1500吧,小项目smart200,大的s1500.300plc说不定啥时候就淘汰了。

网友G:
S7-200是西门子早起产品,200smart是替代200的产品。都属于小型PLC系列,而且只有中国市场有

S7-300或者400,S7-1200,S7-1500,博途还有WINCC属于中大型PLC,属于全球供应商。

网友H:
路过,回复一下。

网友I:
西门子的都很常见,用哪一款根据你自己功能需求选择,比如你只是控制普通开关量(电磁阀)就普通类型200 300 1200 基本款就行,如果是你对通信有要求,那就选择1200或300或1500

网友J:
smart完全是垃圾,不能选用!!

小型用1200系列,大中型用300系列或者1500系列

至于200系列,那个早已经淘汰,不过国产兼容产品正当时

网友K:
smart相对简单一点,复杂的系统不建议用

网友L(2020-09-16):
引用 网友G:
S7-200是西门子早起产品,200smart是替代200的产品。都属于小型PLC系列,而且只有中国市场有S7-300或者400,S7-1200,S7-1500,博途还有WINCC属于中大型PLC,属...



S7-1200系列属于中小型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