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0-08-04):
(图片)

网友A:
step7里面的MD0你再看下赋值是不是正确的,转换成实型看一下,正常的应该显示X.yyyyenn.这个数也太大了,计算结果OV了,所以后面的减法不执行。

下面博图里面的数值没问题肯定能计算了,要不你手动赋个step7里面一样的值试试看还给不给你老老实实算减法

楼主:
好的,大佬,我试下。。。太奇怪了,一个减函数给我搞成这个样子

网友A:
MD0你在别的地方使用的格式是双整形的,这行语句里面直接当成实型用会出问题,解决方法,用DTR转换成实型就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MD0你在别的地方使用的格式是双整形的,这行语句里面直接当成实型用会出问题,解决方法,用DTR转换成实型就能解决...

        -----------------------------------------------------------------好的,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