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季来临,电磁流量计怎么防雷???

楼主(2020-08-04):
  夏季即将来临,夏季是雷电较多的季节,一般雷雨天气较多的季节,雷击便成了使用电磁流量计最大的安全隐患。和顺达在此提醒广大使用电磁流量计的用户,要注意做好夏季流量计的防雷措施。

  电磁流量计是一种电磁感应式流量仪表,主要是通过转换器向电磁流量传感器励磁线圈提供稳定的励磁电流,前置放大器将传感器感应的电动势放大、转换成标准的电流信号或频率信号,便于流量的显示、控制与调节。

  要做好电磁流量计的防雷工作,首先我们在安装电磁流量计的时候就要确保电磁流量计的传感器两端接地,电磁流量计只有良好的接地保护,才能准确地测量。有的用户认为在没有这种干扰的环境里,不接地并不影响流量计准确测量,但是一旦环境改变,便会造成流量计不能准确稳定地工作,所以我们在安装时最好做好传感器接地保护,给电磁流量计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

  其次要保证电磁流量计转换器和传感器之间的信号电缆长度不能大于50M,且信号电缆必须用镀锌管套穿。如镀锌管在空中,应把镀锌管用导线可靠接地,接地电阻小于10。

  如使用的供电电源为220v单向交流电,可在仪表箱里面加装空气开关,避雷器和空气开关并联连接,导线从空气开关出来后接一个三项插座。

  避雷器接地线长度不能超过1M,截面积大于6MM方的多股铜芯绝缘导线。如附近没有地网,应在避雷器附近作一个简易地网,方法如下:用三条长度为1.5M的扁钢或者角钢,按正三角形排列打入地下,上面用扁钢条把三条扁钢焊接起来,在其中一角焊接螺栓,然后把避雷器接地线接上即可220VAC避雷接地线地平面安装面板。

  要保证电磁流量计的测量精度,不仅仅是在雷雨天气中需要注意这些事项,在一开始的安装使用过程中就要注意好这几点,这样才能防范于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