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FD015EL21A用AVI控制如何调节电机实际转速?

楼主(2020-08-04):
我是买了个别人的系统的软硬件 能输出个信号接到AVI和ACM上   软件里速度到100的时候 变频器的频率显示就到顶了  设置变频器哪个参数能把这个倍率 弄对?  我软件里最大500   我希望他500的时候对应变频器最大输出

网友A:
你需要先确认软件中100时变频器得到的电压是多少,如果是10V说明需要修改软件,让其将0-500对应为0-10V。

如果是2V说明修改了变频器参数,你可以查看变频器的01-00、04-13、04-14这几个值,任何一个修改了都会对模拟量-频率曲线产生影响。你最好下载一个该型号变频器的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