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micro/win延时断开计时器

楼主(2020-08-05):
想设置一个延时断开计时器,保证系统至少半小时才能启动一次。编译报错:指令操作数使用了未定义的全局符号或局部变量。求指教

网友A:
不要加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要加K



和他加不加K没什么关系,他连最最基础的都不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李金帅"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不要加K】进行回复:        -----------------------------------------------------...



还望大侠多多指导指导

网友D:
日系用多了的毛病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幸福的小石头"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李金帅"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不要加K】进行回复:        ---------------------...



你给地址加上符号注释我再看下,现在不知道你那几个点是什么意思

网友E:
对的,日系的就加K。

楼主:
逻辑就是: 从A水池往B水池里抽水,有手动和自动两种模式,系统半小时内最多运行一次。用延时断开定时器实现,编译时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fighting2020"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幸福的小石头"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李金帅"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不...



已回复,请大神看看

网友A:
把网络2里两路程序写在不同的网络里就不会出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逻辑就是: 从A水池往B水池里抽水,有手动和自动两种模式,系统半小时内最多运行一次。用延时断开定时器实现,编译时报错。...

把网络2里两路程序写在不同的网络里就不会出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逻辑就是: 从A水池往B水池里抽水,有手动和自动两种模式,系统半小时内最多运行一次。用延时断开定时器实现,编译时报错。...



另外你这个程序我怎么看着是进入自动后,想从自动切出来,必须给半个小时手动信号才能关闭自动模式

网友F:
谢谢楼主的辛勤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