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发热管电流怎么计算

楼主(2020-08-05):
像图中这样,380V电发热管,每根3KW,共3根。

应该怎么计算电流?

网友A:
线电流与相电流是根号3的关系。

相电流=3000/380=7.89A

线电流=根号3x相电流=13.67A

总功率=380x13.67x根号3=9KW

根号打出来的符号太别扭,所以汉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电流与相电流是根号3的关系。相电流=3000/380=7.89A线电流=根号3x相电流=13.67A总功率=380x13.67x根号3=9KW根号打出来的符号太别扭,所以汉字了。...



谢谢,选择20A空开是合适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