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KW电机用多大的变频器比较合适?

楼主(2020-08-05):
各位专家:

    遇到个项目,厂家用的15KW变频电机,额定转速2930rpm,额定电流28.9A。此电机带一个液压泵,要求对电机变频调速,请问用多大的变频器比较合适?哪个厂家的好些?不胜感激...

网友A:
一般选择高一档的变频器,22KW即可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一般选择高一档的变频器,22KW即可

厂家选富士,三菱,ABB等都可以

网友B:
选择功率高一个档位的变频器吧!这样留有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