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ID温度调节问题

楼主(2020-08-05):
蒸汽升温,通过FX3U4DA来控制调节阀,百度了一下

对于温度系统:P(%)20--60,I(分)3--10,D(分)0.5--3,然后查了手册

(S+4)积分时间(I)0-32767(*100ms),是不是我的I值要设为1800-6000?

(S+5)微分增益(KD)0-100%

(S+6)微分时间(D)0-32767(*100ms),这两个值怎么设?

网友A:
参数整定找最佳,从小到大顺序查
先是比例后积分,最后再把微分加
曲线振荡很频繁,比例度盘要放大

曲线漂浮绕大湾,比例度盘往小扳
曲线偏离回复慢,积分时间往下降
曲线波动周期长,积分时间再加长
曲线振荡频率快,先把微分降下来
动差大来波动慢。微分时间应加长
理想曲线两个波,前高后低四比一
一看二调多分析,调节质量不会低

若要反应增快,增大P减小I

若要反应减慢,减小P增大I

如果比例太大,会引起系统震荡

如果积分太大,会引起系统迟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