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smartPLC如何与InTouch通讯

楼主(2020-08-05):
想要西门子200smartPLC与InTouch通讯,正常是不能直接通讯的,因为InTouch软件里没有其驱动连接,所以针对此需求,我们开发的多功能交换机S型中加了此功能,只要在中间加入我们这款交换机就可以实现直接通讯。

下面介绍下详细步骤:
首先设置多功能交换机的参数:将SWITCH值设置为0
这里200SMART PLC的IP地址为192.168.1.20;多功能交换机S型的IP地址为192.168.1.10

安装西门子S7TCP驱动程序“DASSIDirect”;开始菜单/程序/Wonderware/System Management Console程序,在DAServer Manager下,找到“SIDirect DAServer”。
右击“Configuration”,在菜单中选择“Add PortCpS7 Object”; 右击“New_PortCp_000”并选择“Add S7Cp Object”,加入一个S7300或者S7400的站点;只需要将德嘉多功能交换机的IP地址填入,其他参数默认。

选择“Device Group”属性页。,右键点击“Device Group”对话框中的空白地方,选择“Add”,添加一个 Device Group,将“Topic_0”改为需要的名称,比如“switch-s”,这个名称需要在INTOUCH中使用。

右击“ArchestrA.DASSIDirect”,选择“Activate Server”来启动此DA Server。

打开INTOUCH软件,工具/配置/访问名,添加访问名来对应DA Server中的S7TCP站点中的Device Group;
在“访问名”中填入“S7-300TCP”,在“应用程序名”中填入“DASSIDirect”,“主题名”中填入“switch-s”

选择“标志名字典”,
新建S7-300的变量,填入“标记名”,如:“a”;选择“访问名”,如“S7-300TCP”;在“项目”中,填入S7PLC的地址,如“db1,w0”,对应VW0。

标记名规则:

DB1.DBX0.0=DB1,X0.0

DB1.DBW0=DB1,W0

DB1.DBD0=DB1,D0

I0.0=IX0.0

M0.0=MX0.0

通讯在“窗口”中,引用建立的变量,即可以建立S7PLC和INTOUCH监控画面的通讯
(1)建立画面,模拟变量,表达式选择“a”

运行结果如下:

可见通讯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