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制图初学入门攻略又双叒叕来啦!千万别错过哦~

楼主(2020-08-05):
在日常CAD绘图工作中,你是否总被无数个“怎么办”所击中,比如:想同时查看同一CAD图纸2个细节怎么办?CAD填充命令不起作用怎么办?格式刷出问题了怎么办?......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小编和设计院高手朋友们又双叒叕出手了,整理出了这份干货满满的CAD制图初学入门全攻略!

1、想同时查看同一图纸的2个细节怎么办?

在查看建筑立面图时,需要同时比照平面图,但由于两部分内容相距甚远,无法同时查看两个部位的细节。在浩辰CAD中,只需启用放大镜功能,并且单击鼠标中键就能创建一个临时视口。想要关闭这个临时窗口,只需再次单击鼠标中键即可。

2CAD填充命令不起作用怎么办?

如果填充命令不起作用,除了考虑系统变量外,还需要检查OP选项(OP—显示—应用实体填充)。勾选应用实体填充后,执行re重新生成命令,填充区域就会显示出来了。

3、格式刷出问题了怎么办?

通过MA格式刷可以快速copy属性,但有时也会遇到不能刷取的情况,如颜色、线型、图层等。此时,只需通过操作调出特性设置(MA—选中源对象—S设置),然后勾选想要刷取的属性即可。利用这个设置,我们可以差异化地进行格式同步。

4、系统变量被他人修改了怎么办?

如果浩辰CAD的系统变量或一些参数被他人修改了,应该如何还原这些设置?无需重装软件,或者挨个修改参数,只需将CAD系统变量还原为初始状态(OP选项—配置—重置)。

5、模型、布局选项卡消失了怎么办?

如果在CAD命令行中,无法找到模型、布局选项卡,可以通过选项窗口(OP选项—显示),勾选显示布局和模型选项卡,重新调取显示。

6、想提升命令操作速度怎么办?

众所周知,确定键有两个,一个是“回车”,另一个则是“空格”,但是我们还可以通过设置,用“右键”来进行确定操作,这样能让CAD绘图更加快速。

解决方法:OP选项—用户系统配置—绘图区域中使用快捷菜单(勾选),点击“自定义右键单击”,勾选所有的“重复上一个命令”。

7、想减少CAD文件大小怎么办?

完成CAD绘制后,执行清理(PURGE)命令来清理掉多余的数据,如无用的块、没有实体的图层,以及未用的线型、字体、尺寸样式等,从而有效减少文件大小。

一般彻底清理需要PURGE二到三次,直到树状结构图中所有加号消失,说明冗余数据清理完毕。

8、部分文字不能显示怎么办?

你是否会经常遇到,打开CAD图纸后,部分文字不显示,或者显示成问号?原因可能如下所示:

1)对应的字型没有使用汉字字体,如HZTXT.SHX等;

2)当前系统中没有相应的汉字字体文件,应将所需的文件复制到浩辰CAD的字体目录中;

3)对于某些符号,如希腊字母等,同样必须使用对应的字体文件,否则会显示问号。

如果实在找不到错误的字体,可以重新书写新的文字,并且设置正确的字体及大小,再用格式刷对错误字体进行刷新。

9、图元重合的区域有遮挡怎么办?

浩辰CAD中的图元有上下层关系,所以会出现遮挡的情况。如果出现图元1的内容被图元2的内容所遮住,可以在传统界面下,通过绘图次序工具栏的选择前置,将图元1前置,避免遮挡。

10、打开旧图时遇到异常错误怎么办?

打开旧的CAD图纸时,可能会遇到异常错误,导致程序中断退出,我们应该怎么解决?可以新建一个图形文件,再把旧图用图块形式插入。

11、想对图形进行夹点操作怎么办?

当你左击CAD图形,图形上便会出现许多方框,这些就是夹点。通过控制夹点,能进行一些基本的编辑操作,如COPYMOVE等。而不同图形还有其他特殊的操作,如直线有延伸操作等。

12、缩放命令应注意什么?

SCALE (缩放)命令,可以将所选择对象的真实尺寸按照指定的尺寸比例放大或缩小,执行后键入【r】参数即可进入参照模式,然后指定参照长度和新长度即可。参照模式适用于不直接输入比例因子或比例因子不明确的情况。

13、线宽和打印缩放有什么关系?

LineWeight 线宽是绝对线宽,而多义线线宽是相对线宽。无论图形以多大尺寸打印,LineWeight 线宽都不变,但是多义线线宽则随打印尺寸比例大小变化而变化。

以上就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CAD制图初学入门全攻略,是不是干货满满!还不明白的小伙伴可以给我留言哦~关注我get更多CAD入门学习小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