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座调节阀大讲解!

楼主(2020-08-05):
单座调节阀阀体内有一个阀芯和一个阀座,具有泄漏量小的特点。该阀不平衡力大,其允许压差较双座阀小,在高压差、大口径时,最好配上阀门定位器。公称通径≥25mm的阀为双导向结构,只要改变阀杆与阀芯的连接位置就可实现气开或气闭。

电动单座调节阀工作原理

电动单座调节阀为电子式一体化结构,内含饲服功能,接受来自控制系统电流或电压的模拟信号(4-20mA或1-5V·DC),将电流信号转变成相对应的直线位移,自动控制阀门的开度大小,达到对压力、流量、液位、温度等工参数的连续调节,使被控工艺参数保持在给定值,实现远程自动控制。可调节范围大,固有可调比为50,流量特性有直线和等百分比。

电动单座调节阀泄漏量小、不平衡力大,但其允许压差较双座阀小,在高压差、大口径时,最好使用套筒式调节阀。

电动单座调节阀维修

1、阀的清洗

检修从工艺管线上拆卸下来的电动单座调节阀,必须把它上面所有被工艺介质浸渍过的零部件清洗干净。以免某些有腐蚀性或其他伤害作用的流体对人和设备造成损失。同时应清除零部件外露表面的锈蚀。

2、阀的拆卸

为了对全体零部件作检查以决定修理和更换的范围。首先应把执行机构和电动单座调节阀完全卸开。拆卸时必须保护好经过精密加工如阀芯、阀座、阀杆、推杆、轴套等零件以及所有零部件的精密加工面,防止损坏,以使检修费用降低,拆卸阀座应该用专用工具。

3、主要零部件的检修

电动单座调节阀阀芯的节流表面以及阀芯和阀座的密封面如有小的锈斑和磨损。尚可用一般的机械加工和研磨方法来修。如果损坏严重,则必须更换新的零件。修理时要求保证好阀芯和阀座的同轴度。

阀杆的密封表面损坏只能用新的零件替换。

推杆的导向和密封表面的损坏。对反作用执行机构必须更换新零件。而对于正作用执行机构尚可作适当修理。

压缩弹簧在检修时,如发现裂纹等影响强度的缺陷。则必须用新的替换。

4、易损件的更换

电动单座调节阀的易损主要是:填料、O形密封圈、垫片、膜片等零件。

每次检修时经拆卸的填料、O形圈、垫片一律更换新件,膜片拆下后需要检查是否有预示可能发生破裂的任何裂纹、老化和磨损的痕迹、再视具体情况决定更换与否。一般至多2~3年必须更换。

5、成装和调试

成装时在零部件的定位部位,导向部位,螺纹连接部位宜涂加适当的润滑脂,以利于下次检修拆卸。而且还应特别注意整机中推杆、阀芯部件和阀座的同轴度问题。

成装和调试完毕后,必须通过标准中规定的产品出厂试验项目测试合格后方能继续安装使用电动单座调节阀。

电动单座调节阀的保养

1、要经常检查管道有没有铁锈、焊渣、脏物、尘士。

2、要经常检查支承,自重较大及有震动场合的支承架。

3、电源绝对不能有故障。

4、阀体与上阀盖连接处密封垫使用久了,要及时更换,更换时只需卸下上阀盖就可安放新的密封垫。

5、填料函如有渗漏要及时更换密封填料,更换时将阀杆脱开,压板和填料压盖取下,即可装入新的填料。

6、定期检修。

7、长期停放时,应装上连接法兰的保护罩,所以接口都要用塑料塞堵上。停放时,保证阀整体的垂直性或水平位置。

8、不要将阀支承在敏感部位,如阀门定位器、接头、连线等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