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报表和历史曲线读书不正确

楼主(2020-08-05):
我在组态王上做个历史报表和历史趋势曲线,但是历史报表查询时有时候显示最变量的大值有时候显示最小值0有时候显示值是正确的 ,但是画面上做个变量输出的值一直是正确的,不知道为什么历史报表和曲线显示是错误的,显示的变量是长整数,但是历史报表显示的值后面有两零。

楼主:
有时候没有读数是横杠

楼主:
上位机组态王和plc用的是无线模块通讯 不知道是不是和这个无线模块通讯有关系?比如组态王记录变量时变量数据没有读上来

网友A:
1,换一个内部变量,连接到趋势图中,控制变量做正玄线。排除电脑或者软件本身原因。2,如果这个变量来自设备采集通道,换一个通道,试试。排除接线和硬件故障。3,如果变量来自某种通信协议,用串口助手监控一下。排除通信故障。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位机组态王和plc用的是无线模块通讯 不知道是不是和这个无线模块通讯有关系?比如组态王记录变量时变量数据没有读上来...

怀疑数据有延迟,注意观察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换一个内部变量,连接到趋势图中,控制变量做正玄线。排除电脑或者软件本身原因。2,如果这个变量来自设备采集通道,换一个通道,试试。排除接线和硬件故障。3,如果变量来自某种通信协议,用串口助手监控一下...



可以排除通道问题因为两个plc数据出现一样的情况,用一个内部变量一个外部变量分别等于相同的数据时间秒数,历史报表和历史曲线出现 情况相同,就是内部变量数据和曲线正确,外部变量出现了读不到数据的情况 ,红线内部变量 蓝线外部变量;没有采集到数据的也是外部变量

网友C(2020-10-05):
不清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