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途V15安装不了,求帮助

楼主(2020-08-05):
微信图片_20200805182848.jpg重复显示修改系统错误,有大神知道怎么弄,求告知,谢谢!!

网友A:
你敢不敢把你的图弄的再模糊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敢不敢把你的图弄的再模糊一点??



图片放大镜功能已经完善了,可以点击图片放大查看原图!

网友C:
是不是以前装过,有些许可证没有卸载干净,就会出错。百度下他的许可证文件,在注册表里删除许可证,然后重新安装试试。

网友D(2020-09-23):
卸干净,然后用这个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rb7lYTKV8ZIcu8ba4mqw7A

提取码:af2o